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只用电流环控制电机 不用速度环

楼主(2013-08-02):
请教一下,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,我用的是33fj32mc204 原来使用速度环 现在想改成电流环,用ad读出来的电流怎么进行pi运算 各种参数都无法确定啊~~~

网友A:
你无法确定,别人怎么确定?

PID的三个系数是根据系统来确定的,别人怎么可能掌握你的系统?

网友B:
楼主是在控制直流有刷电机吗?
如果是的话,速度PID已经完成,那简单的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思路又有多大区别?AD采样回来不过也是一个参数而已,难道你速度采集得到的不是一个参数吗?AD读回来的电流和预设电流做出误差,进行计算,最后还是归根到PWM占空比的控制

如果楼主是无刷或者伺服电机采集相电流来实现电流环的话,那就另当别论了,涉及矢量控制知识,坐标运算及其繁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在控制直流有刷电机吗?
如果是的话,速度PID已经完成,那简单的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思路又有多大区别 ...

直流无刷的,我是刚开始学 先看了速度环控制的 公司让改成电流环控制的 我从adcbuf里面把参数都读出来了 就是 到pi这不会了 原来速度环里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分别是20000和2000,到电流环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了。振荡器Fosc=20m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直流无刷的,我是刚开始学 先看了速度环控制的 公司让改成电流环控制的 我从adcbuf里面把参数都读出来了  ...

你的电流环采集是总电流还是相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电流环采集是总电流还是相电流?

相电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相电流

    那需要做矢量控制了,三相电流需要做一系列坐标变换,像CLARK、PARK变换,建议你查阅相关资料,矢量控制很难几句话讲清楚。这个和普通的的速度环控制不是一个难度等级。

    目前交流伺服普遍是采用矢量控制策略。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无刷电机控制通常是是速度闭环加总电流闭环。

网友(2014-05-22):
引用 网友B:
那需要做矢量控制了,三相电流需要做一系列坐标变换,像CLARK、PARK变换,建议你查阅相关资料,矢量 ...

请问:速度闭环我知道就是最终速度接近设定速度,那电流呢。比如电单车,转车把手调速。那电流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需要做矢量控制了,三相电流需要做一系列坐标变换,像CLARK、PARK变换,建议你查阅相关资料,矢量 ...

请问:速度闭环我知道就是最终速度接近设定速度,那电流呢。比如电单车,转车把手调速。那电流呢,电流的设定值根据什么来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