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奇葩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atmega16的单片机用ds1302调了一个万年历,用数码管显示出来,首先声明数码管程序绝对是对的,可是ds1302返回的数据显示不到数码管上,可是只要我把ds1302用的单片机管脚和VCC拿手或钥匙一短接,竟然很正常了,不让他们导电又不行了,单片机硬件应该没问题,因为我用别人的程序端口也一样是正常的

网友A:
软件,硬件都没有问题

那只能是人品的问题了

网友B:
技术晋级的机会来了

网友C:
上拉了没?
出来问问题,你都说了软硬件没问题,那还问什么 啊?
贴图来看

网友D:
果然奇葩,从你的描述就是硬件的问题嘛

网友E:
同意四楼的,上拉了没,应该是你的电平没有达到要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上拉了没?
出来问问题,你都说了软硬件没问题,那还问什么 啊?
贴图来看 ...

+10086 ;P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,我再看看实在还不行就再具体问

网友:
目测应该是上拉的问题了

网友G:
上拉的问题吧,或者那个IO的模式没设置正确,

网友H:
虽不明,但觉厉!OD门?

网友I:
问题分析:估计是没上了,因为你用自己上了的时候完全正常。

解决办法:用一个跟你等价的电阻代替原有的你进行上拉。

网友J:
硬件问题,重新焊da1302的引脚试试

网友K:
有困难,找民警!

网友L:
我的经验是P0口不管驱动啥都上拉……

楼主:
其中PD5,6,7直接连到单片机的管脚上,这几个管脚只连了这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问题分析:估计是没上了,因为你用自己上了的时候完全正常。

解决办法:用一个跟你等价的电阻代替原有的你 ...

请问,这么设计原理图不行吗?见下图

楼主:
我想问问怎么算上拉,具体怎么画,为什么要这么做,谢谢了,原谅我是一个小白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问怎么算上拉,具体怎么画,为什么要这么做,谢谢了,原谅我是一个小白。。。。。。 ...

在引脚跟电源间加个10K的电阻就行。

网友D:
上拉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到Vcc,你那张图在单片机IO和DS1302的通信后之间加个10K的电阻,还能通信吗

网友M:
10K电阻一头接VCC另一头分别接3个IO口,IO直接连DS1302!说白了 ,就是上拉10电阻!试试!

网友N:
确实很奇葩...

网友O:
应该是上拉的问题了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
LZ 的电阻是串接的?

有个X用? :dizzy: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LZ 的电阻是串接的?

有个X用?

确实是串接的,是别人做的一块学习板,我也不知道为啥这样,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