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的问题,,会的快来!!1

楼主(2013-08-02):
求一个晶振产生1MHZ的正弦波!!!电路图

网友A:
有源晶振,那次问好像有1MHz的

网友B:
:L买个1M晶振就是了

网友C:
就直接买一个有源晶振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源晶振,那次问好像有1MHz的

买了!电路中需要加啥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直接买一个有源晶振就好

电路里面不需要加啥

网友D:
频率比较低的普通有源晶振,输出一般是方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频率比较低的普通有源晶振,输出一般是方波。

晶振不是输出正弦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晶振不是输出正弦波

奇怪了,你要输出正弦波,我提醒你一般是方波输出。
不知道你啥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奇怪了,你要输出正弦波,我提醒你一般是方波输出。
不知道你啥意思?

就是我想要晶振产生正弦波的电路

网友D:
输出加几级RC低通滤波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