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控制电机时为什么要加隔离??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8-02):
电机就是一个强干扰源...

网友B:
避免被干扰,
类似 大电流 大电压 ,继电器 接触器 电机等等设备,有条件的都是需要隔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避免被干扰,
类似 大电流 大电压 ,继电器 接触器 电机等等设备,有条件的都是需要隔离的。 ...

嗯 我没有加隔离,所以片子就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