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的I2C接口

楼主(2013-08-02):
请问msp430g2553内部和launchpad板子上在i2c接口都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吗?还要自己外接是吗?

网友A:
不需要的吧。

网友:
你可以设置io口为上拉形式的。

网友B:
其实驱动芯片更不错的。

网友B:
74ls2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的吧。

可是进行试验的时候,数据总是传不了,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看到说:MSP430的GPIO是有弱上拉功能的,但该功能只在GPIO模式下有用。你使能管脚为I2C功能后,按照I2C的协议规定I2C的管脚属性为开漏管脚,所以,必须外接上拉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是进行试验的时候,数据总是传不了,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看到说:MSP430的GPIO是有弱上拉功能的,但 ...

那是你的元器件的需要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是进行试验的时候,数据总是传不了,在德州仪器技术支持社区看到说:MSP430的GPIO是有弱上拉功能的,但 ...

接上拉电阻是增大驱动,可以使用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