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rf24l01的问题,请大神赐教

楼主(2013-08-02):
实现单向通讯,一个发送,一个接受,发送方通过按键开启发送随便什么数据,接收方接受到数据后通过LED显示接受到数据。

网友A:
自己网上搜搜,很简单的。按键那可以用中断

网友:
你可以搜搜相关的程序段 。

网友:
然后自己写个模拟的iospi就行了。

网友:
自己修改一下就行的。

楼主:
网上的 都试过没调通

网友B:
网上有类似的程序,可能和你的要求不完全一样,但是也可以参考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