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请教STC单片机timer0和PCA模块的问题!

楼主(2013-08-02):
STC12C5620AD单片机定时器0作为PCA模块时钟源后,其中PCA0、PCA2作为16bit定时器,PCA1作为PWM输出。开放timer0中断是否影响PCA中断?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定时器0作为PCA模块时钟源后, 其溢出速度可能会很快(根据你的设置而定),开放timer0中断会频繁的进入中断,极端情况下,比如,24MHZ,定时器0分频为12,则溢出率为2MHZ, MCU基本就在中断里了.所以,定时器0作为PCA模块时钟源后,不要允许中断,被独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