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水城 STM32 USB转串口 9位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我使用ST官方的4.0库 Virtual_COM_Port例子
电脑通虚拟串口给USB设备发送数据
仅仅传递8位数据而已,第9位也没有传递过来的啊!!!  怎么办??

//这个是USB往串口COM1发送数据的函数
如何获得第9位啊!!  谢谢!!!!!!!!!!
如下面的程序代码
Nb_bytes=数据字节数量
uint8_t* data_buffer=8位数据的开始地址

我说的电脑发送USB没有9位数据
不是串口发送出去没有9位数据
再次谢谢

void USB_To_USART_Send_Data(uint8_t* data_buffer, uint8_t Nb_bytes)
{

  uint32_t i;
  loops=0x3ffff;

  for (i = 0; i < Nb_bytes; i++)
  {
    USART_SendData(EVAL_COM1, *(data_buffer + i));
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EVAL_COM1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  }
}

网友A:
uint8_t* data_buffer=8位数据的开始地址

这是个 8位数据的缓冲区. 估计保存进这个缓冲的时候, 高位就被丢弃了. 可以用调试器跟踪看看

楼主:
void EP3_OUT_Callback(void)
{
  uint16_t USB_Rx_Cnt;

  /* Get the received data buffer and update the counter */
  USB_Rx_Cnt = USB_SIL_Read(EP3_OUT, USB_Rx_Buffer);

  /* USB data will be immediately processed, this allow next USB traffic being
  NAKed till the end of the USART Xfer */

  USB_To_USART_Send_Data(USB_Rx_Buffer, USB_Rx_Cnt);

  /* Enable the receive of data on EP3 */
  SetEPRxValid(ENDP3);
}

继续寻找是谁调用  USB_To_USART_Send_Data(,)函数
原来是void EP3_OUT_Callback(void)调用USB_To_USART_Send_Data(,)函数

uint8_t USB_Rx_Buffer[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];
USB_SIL_Read()函数把EP3_OUT缓冲区的复制到uint8_t USB_Rx_Buffer数组里面
无9位的数据的啊 !!!
我在本版面,实在是找不到答案啊 !!!!
搜索本版面9位,得到的答案是关于USART的9位
搜索本版面的USB转串口,讨论的是其他的问题
请帮忙拉

网友A:
我说的电脑发送USB没有9位数据?   PC 端的串口函数里, 最长的数据长度是 8. 但是第9 位数据可以通过校验位发送. 用强制0或1的校验位方式, 就可以发送第9位了.

但是 STM32 的 usb 库里是不是支持这个还不好说, 我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,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吧

楼主:
我也在怀疑是不是ST的驱动不支持这个9未位方式

网友B:
电脑上的COM设备能收发的最小数据单位就是字节了,USB也是一样,不关ST什么事。

楼主:
电脑上的COM设备能收发的最小数据单位就是字节了,
(你这句话错了,COM设备能收发的最小数据单位可以是9位,也可以是7位,不再是完整的一个字节了)

虽然USB的最少传输单位是一个字节
但是也可以额外使用一个字节的bit0来作为第9位
并且忽略掉bit1-bit7

另外,再看如下USART的发送函数
void USART_SendData(USART_TypeDef* USARTx, uint16_t Data)
{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USART_ALL_PERIPH(USARTx));
  assert_param(IS_USART_DATA(Data));

  /* Transmit Data */
  USARTx->DR = (Data & (uint16_t)0x01FF);
}

//这里与运算0x1ff , 可以看见是9位数据

网友:
有人吧这个虚拟串口用在产品中么?
之前我用官方库也调试过一段时间,当上位机快速的频繁和COM通讯的时候会漏数据,缓存当时开已经很大了。还有就是偶尔的死机现象,只能通过重新拔插,应该是电脑干扰了单片机了,试过一些改良,还是没成功。

网友C:
电源那边  有没有仔细看看   也可能有问题   楼主

网友D:
ST的4.0版本例程也不是产品级的代码,死机问题没有解决。

网友E(2013-11-04):
引用 网友D:
ST的4.0版本例程也不是产品级的代码,死机问题没有解决。

什么死机问题?可否详述?

4.0版本哪个demo,在何种情况下死机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也在怀疑是不是ST的驱动不支持这个9未位方式

第一,STM32F1 MCU本身肯定没有硬件上的限制说不能接收9位数据

第二,对应USB CDC device demo里,对收到的9位数据的处理应该如下:

假设PC上位机的串口应用发送1个9位数据,CDC driver应该把它以两个字节的形式通过USB发送下来,由此触发EP3_OUT_Callback()。在该函数里,从USB硬件buf中把收到的数据读取出来。因此这里USB_Rx_Cnt应该为2,然后USB_Rx_Buffer中前两个元素被赋值。

接着在USB_To_USART_Send_Data()里,应该判断如果是9位数据帧的话,把USB_RX_Buffer[0]和[1]的最低位组合成9位数据赋值给USARTx->DR。

网友E:
另外查阅了一下CDC规范,显示说明CDC支持的数据帧长度有以下几种,未见9位数据帧在支持范围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