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电路时用开关电源还是用普通稳压芯片,分别适用于哪

楼主(2013-08-02):
开关稳压集成与我们普通的稳压芯片有何区别

网友A:
内部结构不同,效率也不同

网友B:
开关电源效率高,输出电流大,特别是在压差高的场合有线性稳压器不可比拟的优势(效率高)。但一般体积较大,外围器件较多,最重要的是纹波较大。
线性稳压器适用于低压差场合,过高的压差导致发热严重(效率低),输出电流较小。好处是体积小,纹波小,电路简单。

网友C:
推荐楼主来这里学电源管理常识咯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27099-1-1.html

网友D:
用开关电源电流大,会有干扰,电路安全性不高、用稳压电源管理芯片电流小,干扰之类的也会小很多,和三楼所说的差不多

网友E:
要从成本,效率,体积,噪声等几个方面去评估。是否用哪个,完全取决于设计应用背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