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FFT变换指导!

楼主(2013-08-02):
学了FFT变换之后还是一窍不通,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形象的描述一下FFT变换的过程?我就是弄不明白他怎么
就把时域转换到了频域,怎么就能区分输入信号的各个谐波成分:dizzy:

网友A(2013-10-09):
都学了FFT,还不懂怎么变的,物理意义嘛?

网友B:
不要了解过深,简单的理解,求平均值就是FFT,推荐你数字信号处理(matlab版)刘叔棠译,数字信号教程-MATLAB释义与实现,陈怀琛。

网友C(2013-11-21):
FFT就是DFT,DFT是DTFT的采样,DTFT是CTFT的周期延拓!就这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