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研究5529遇到的编译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刚开始用,打算把开发板例程的LAB2和ADC12例程的单次采样比较相结合,但是遇到错误,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没什么想法,来求教各位
先想问几个问题
1。新建工程添加头文件时一定要通过“选择“properties”,在出现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“Build”“MSP430 Complier”“include options””这样的步骤么?
2。新手通过更改现成的可编译成功的例程学习这样有帮助么?还是应该自己练习?
3。我在网上找到的大部分代码都只是部分核心代码,但是只要想加入自带led显示就会出现问题,请问这样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错误如下
Description    Resource    Path    Location    Type
#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; "LAB2.out" not built    LAB2             C/C++ Problem
#10056 symbol "ADC12_ISR" redefined: first defined in "./lab2.obj";    LAB2             C/C++ Problem
#10099-D 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   lnk_msp430f5529.cmd    /LAB2    line 180    C/C++ Problem

ADC12部分代码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 MSP430F552x Demo - ADC12, Sample A0, Set P1.0 if A0 > 0.5*AVcc
//
//   Description: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0 with reference to AVcc.
//   Software sets ADC12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- ADC12SC
// 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. ADC12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(16x)
//   and conversion.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2
//   conversion complete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
//   reti. If A0 > 0.5*AVcc, P1.0 set, else reset.
//
//                MSP430F552x
//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
//         /|\|                 |
//          | |                 |
//          --|RST              |
//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//     Vin -->|P6.0/CB0/A0  P1.0|--> LED
//
//   Bhargavi Nisarga
//   Texas Instruments Inc.
//   April 2009
// 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4.21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<msp430f5529.h>

void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ADC12CTL0 = ADC12SHT02 + ADC12ON;         // Sampling time, ADC12 on
  ADC12CTL1 = ADC12SHP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sampling timer
  ADC12IE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
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  P6SEL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6.0 ADC option select
  P1DI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

  while (1)
  {
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sampling/conversion

   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    // LPM0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
    __no_ope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 debugger
  }
}

#pragma vector = ADC1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(void)
{
  switch(__even_in_range(ADC12IV,34))
  {
  case  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0:  No interrupt
  case  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2:  ADC overflow
  case 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4:  ADC timing overflow
  case 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6:  ADC12IFG0
    if (ADC12MEM0 >= 0x7ff)                 // ADC12MEM = A0 > 0.5AVcc?
      P1OUT |= 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= 1
    else
      P1OUT &= ~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= 0

 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;   // Exit active CPU
  case  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8:  ADC12IFG1
  case 1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0:  ADC12IFG2
  case 1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2:  ADC12IFG3
  case 1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4:  ADC12IFG4
  case 1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6:  ADC12IFG5
  case 1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8:  ADC12IFG6
  case 2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0:  ADC12IFG7
  case 2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2:  ADC12IFG8
  case 2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4:  ADC12IFG9
  case 2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6:  ADC12IFG10
  case 2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8:  ADC12IFG11
  case 3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0:  ADC12IFG12
  case 3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2:  ADC12IFG13
  case 3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4:  ADC12IFG14
  default: break;
  }
}

自改程序部分:
主程序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"msp430.h"
#include "HAL_PMM.h"
#include "HAL_UCS.h"
#include "HAL_Board.h"
#include "HAL_Buttons.h"
#include "HAL_Cma3000.h"
#include "HAL_Dogs102x6.h"
#include "HAL_Menu.h"
#include "HAL_Wheel.h"
#include "LPM.h"
#include "PMM.h"
#include "lab2.h"
uint16_t timeoutCounter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uint8_t contrast = *((unsigned char *)contrastSetpointAddress);            //读取FLASH中对比度值
    uint8_t brightness = *((unsigned char *)brightnessSetpointAddress);        //读取FLASH中背光值

    // Initialize accelerometer offset from flash
    Cma3000_setAccel_offset(*((unsigned char *)accelXcalibrationAddress),     //初始化加速度偏移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(unsigned char *)accelYcalibrationAddress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(unsigned char *)accelZcalibrationAddress));

    // Stop WDT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看门狗

    // Basic GPIO initialization
    Boar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

    // Set Vcore to accomodate for max. allowed system speed
    SetVCore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VCore为最大

    // Use 32.768kHz XTAL as reference
    LFXT_Start(XT1DRIVE_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利用LFXT1(32.768kHZ)作为时钟参考

    // Set system clock to max (25MHz)
    Init_FLL_Settle(25000, 762);                 //利用FLL(锁频环)将系统时钟设为最大25MHZ

    SFRIFG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SFRIE1 |= OF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晶振失效中断

    // Globally enable interrupts
    __enable_interrup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全局中断

    // Setup real time clock
    //SetupRT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实时时钟

    // Set up LCD
    Dogs102x6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 Dogs102x6_backlight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//背光初始化

    // Contrast not programed in Flash Yet
    if (contrast == 0xF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当前FLASH中无对比度值,则将对比度值设为11(默认)
        // Set Default Contrast
        contrast = 11;

    // Brightness not programed in Flash Yet
    if (brightness == 0xFF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当前FLASH中无背光值,则将背光值设为11(默认)
        // Set Default Brightness
        brightness = 11;

    Dogs102x6_setBacklight(brightness);          //设置初始背光值
    Dogs102x6_setContrast(contrast);             //设置初始对比度值
    Dogs102x6_clearScre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
    // Set up wheel
    Wheel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齿轮电位计
    Buttons_init(BUTTON_ALL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按键
    Buttons_interruptEnable(BUTTON_ALL);         //使能所有按键中断
    buttonsPresse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值清零

    // Display TI **
  // Wait for button press

//    buttonsPressed = 0;
    //显示文字说明:
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3, 0, "   Welcome to    ", DOGS102x6_DRAW_NORMAL);
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4, 0, " MSP-EXP430F5529 ", DOGS102x6_DRAW_NORMAL);
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6, 0, "Wait for a moment", DOGS102x6_DRAW_INVERT);
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7, 0, "or press S1 | S2 ", DOGS102x6_DRAW_INVERT);

    // Wait for button press
    while (!buttonsPressed)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被按下,或者超时退出等待
    {
        for (timeoutCounter = 0; timeoutCounter < 0xFFFF; timeoutCounte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buttonsPressed)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2000);
        }

        //Timeout break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// 主循环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 lab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试验二程序
    }
}

lab2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"msp430.h"
#include "HAL_PMM.h"
#include "HAL_UCS.h"
#include "HAL_Board.h"
#include "HAL_Buttons.h"
#include "HAL_Dogs102x6.h"
#include "HAL_Menu.h"
#include "HAL_Wheel.h"
#include "Clock.h"
#include "LPM.h"
#include "Random.h"
#include "PMM.h"
#include "Demo_Cube.h"
#include "CTS_Layer.h"
#include "stdlib.h"
#include "lab2.h"

static const char *const capMenuText[] = {
    "==LAB2:Cap App===",
    "1. CapLED ",
    "2. CapDemo ",
    "3. Simon",
};
char *itoa(int, char *, int);

// Forward Declared Function
void CapLED(void);
void CapDemo(void);
void simon(void);

void lab2(void)
{
           uint8_t selection = 0;

            buttonsPressed = 0;

            Dogs102x6_clearScreen();

        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7, 0, "*S1=Enter S2=Esc*", DOGS102x6_DRAW_NORMAL);
            selection = Menu_active((char **)capMenuText, 1);
            if (buttonsPressed & BUTTON_S2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switch (selectio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CapLED(); break;           //触摸滑块演示实验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触摸按键柱形图演示实验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imon游戏实验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CapLED(void)
{
    Board_ledOff(LED_AL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所有LED
    Dogs102x6_clearScreen();
    buttonsPressed = 0;

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1, 0, " Slide Finger on ", DOGS102x6_DRAW_NORMAL);
    Dogs102x6_stringDraw(2, 0, "   Touch Pads    ", DOGS102x6_DRAW_NORMAL);

    while (!(buttonsPressed & BUTTON_S2))           //S2按键按下退出程序
    {
        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            ADC12CTL0 = ADC12SHT02 + ADC12ON;         // Sampling time, ADC12 on
              ADC12CTL1 = ADC12SHP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sampling timer
              ADC12IE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              P6SEL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6.0 ADC option select
              P1DI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

   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sampling/conversion

               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    // LPM0,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
                __no_ope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 debugger
              }
    }

    Board_ledOff(LED_ALL);
    Dogs102x6_clearScreen();
    buttonsPressed = 0;
}
#pragma vector = ADC1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(void)
{
  switch(__even_in_range(ADC12IV,34))
  {
  case  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0:  No interrupt
  case  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2:  ADC overflow
  case 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4:  ADC timing overflow
  case 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6:  ADC12IFG0
    if (ADC12MEM0 >= 0x7ff)                 // ADC12MEM = A0 > 0.5AVcc?
      P1OUT |= 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= 1
    else
      P1OUT &= ~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= 0

 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;   // Exit active CPU
  case  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8:  ADC12IFG1
  case 1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0:  ADC12IFG2
  case 1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2:  ADC12IFG3
  case 1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4:  ADC12IFG4
  case 1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6:  ADC12IFG5
  case 1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8:  ADC12IFG6
  case 2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0:  ADC12IFG7
  case 2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2:  ADC12IFG8
  case 2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4:  ADC12IFG9
  case 2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6:  ADC12IFG10
  case 2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8:  ADC12IFG11
  case 3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0:  ADC12IFG12
  case 3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2:  ADC12IFG13
  case 3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4:  ADC12IFG14
  default: break;
  }
}

谢谢各位了先

网友A:
自己建工程, 是肯定要学会的.
用例程来学习, 肯定会比较快些入门

网友:
重新编译试试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缺少包含路径的。

网友B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84664-1-1.html
这里有学习5529的一些教程,你可以学习下。建立工程和学习写自己的代码是最基本的了……

网友B(2013-12-24)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