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051] 求助,怎么设置整个IO端口

楼主(2013-08-02):
我现在用的是M051SeriesBSP_CMSIS_v2.01.002,想请教下,什么命令是读写整个port的?
我现在是一个个的赋值。

网友A:
GPIO.C里有。int32_t DrvGPIO_SetPortBits(E_DRVGPIO_PORT port, int32_t i32Data);
int32_t DrvGPIO_GetPortBits(E_DRVGPIO_PORT port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IO.C里有。int32_t DrvGPIO_SetPortBits(E_DRVGPIO_PORT port, int32_t i32Data);
int32_t DrvGPIO_GetPo ...

谢谢了,你用的库和我的不一样。我现在用的最新的库,是V2版本的,你的库是V1版本的。

网友A:
老库都有,新库更应该有。

网友B:
想想,这新塘库真是多此一举,

直接写不就完了,又快又好,

例如:
        PORT0->DOUT = 0xff;
        PORT1->DOUT = 0xff;
        PORT2->DOUT = 0xff;
        PORT3->DOUT = 0xff;

网友C(2013-10-21):
引用 网友B:
想想,这新塘库真是多此一举,

直接写不就完了,又快又好,

头文件有定义port0?怎么我的没有的?

网友B:
你可以把上述的语句编译一下

尽信书,不如没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