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PLD] CPLD菜鸟请教这个原理图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3-08-02):
现在原理图设计的人已经不多了,唉,看不懂这是啥意思。。。

楼主:
请问是不是两个三态门叠加在一起用的意思啊?
谢谢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不是两个三态门叠加在一起用的意思啊?
谢谢啊

是的,就这个意思,不过最好不要用原理图来设计了,用verilog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就这个意思,不过最好不要用原理图来设计了,用verilog吧。

谢谢哈,其实以前我是用verilog的。但是现在我要搞懂公司其他人的板子。。。

网友B:
就是一个两个三态门叠加
有点双向端口的意思

网友C:
就是个双向的buffer,SD是双向端口,写使能,数据从SD流向SD_IN,读使能,数据从SD_OUT流向SD。

网友D:
两个en使能脚决定着SD口到底是in还是out

网友E:
SD[7..0]是三态 ,当SDRD_EN有效时表示读也就是SD[7..0]=SD_OUT[7..0];当SDWR_EN有效 SD_IN[7..0]=SD[7..0],否则就是高阻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