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线驱动能力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各位达人,有没有熟悉LPC175X芯片的,这个芯片的口线灌电流能力有多大?我怎么用其控制光耦,通过限流电阻出0的时候控制光耦,发现灌入单片机口线里面的电流只有不到1毫安呢,否则减少限流电阻的话就影响了其他口线的功能,分析不出原因来,怀疑口线驱动能力又没有依据,各位有没有官方的说法,口线到底有多大的驱动能力啊。谢谢。

网友A:
控制光耦, 相对于单片机的 io 口, 电流较大, 一般单片机都不推荐用 IO 口直接驱动.
可以考虑用三极管驱动, 或者 74HC 之类的门驱动电路

LPC175X 芯片到底能输出多少电流, 查芯片手册吧, 应该不止 1mA 吧

楼主:
谢谢楼上回复,LPC资料特烂,800多页的英文,看了好几遍,就是没有这些指标性的东西,搜索也没搜到。。。经验上来讲,控制光耦,使用3到5毫安的电流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。。以前用的别的单片机都是可以直接控制的啊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回复,LPC资料特烂,800多页的英文,看了好几遍,就是没有这些指标性的东西,搜索也没搜到。。。经 ...

不要讲lpc的资料烂,是你看的资料不对,lpc单片机分用户手册(编程手册)和数据手册(硬件设计用的)
你肯定是看用户手册了,数据手册上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