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新手求解,为什么下载程序进板子,板子却没反应?

楼主(2013-08-02):
我买的是黑金板子,本来应该去他们那里问,但是我在家里,只能用手机上网,他们那边发不了帖子,所以只能在这里求助大家。板子原来有自带的程序,昨天我在Quartus ii写了一个程序进去,但是板子没反应,我是用JTAG下载的,下载之前LED也在闪,下载完了,LED就灭了,我在代码修改LED的值也没用,开关重新打开,还是原来的自带程序。然后我又找了他们专门用Verilog来为这个板子写的程序,下载进入后,同样LED是灭的,没达到实验效果,又再换了一个实验代码,下载进去也一样,我找了一些下载程序方面的资料,实在找不到问题在哪里,软件也没显示有错误,真不知道怎么回事,难道我要先擦除板子自带的程序吗?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!

网友A:
黑金板子为啥不去黑金论坛呢?

网友B:
你先上modelsim仿真一下吧,刚开始学别着急写到芯片里面去,quartus里面对io配置相当关键,如果配置不好你的io口搞不好会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上modelsim仿真一下吧,刚开始学别着急写到芯片里面去,quartus里面对io配置相当关键,如果配置不好你的i ...

问题是我用的官方的程序,我也看了一下管教配置,是没问题才下进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黑金板子为啥不去黑金论坛呢?

因为我在老家,电脑没拉网线,我是用手机上网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我用的官方的程序,我也看了一下管教配置,是没问题才下进去的

那你下原先给的 sof就没有问题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下原先给的 sof就没有问题么

我下官方的sof,板子同样没反应,但程序功能是按下按键,LED灯会亮才对,我试了几次都没用。另个程序是按下按键,蜂鸣器会响,但是下载进去,也没反应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下官方的sof,板子同样没反应,但程序功能是按下按键,LED灯会亮才对,我试了几次都没用。另个程序是按 ...

那你下载有没有成功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下载有没有成功啊?

是成功的,因为软件显示是100%,软件也没显示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成功的,因为软件显示是100%,软件也没显示有问题

量下conf_done信号看看有没有问题。还有看看clock有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量下conf_done信号看看有没有问题。还有看看clock有没有问题。

话说我也想测量一下,但是手上没工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话说我也想测量一下,但是手上没工具

搞fpga,示波器是必须有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fpga,示波器是必须有的,

挺惭愧,在家里一样工具都没有,万用表也没有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挺惭愧,在家里一样工具都没有,万用表也没有。

呵呵,那就查查电路吧,拿起电路板放手上,多看几遍,说不定就熬了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那就查查电路吧,拿起电路板放手上,多看几遍,说不定就熬了

我猜想可能也是板子的问题,毕竟程序没问题,下载也没问题,就是板子没把程序跑起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猜想可能也是板子的问题,毕竟程序没问题,下载也没问题,就是板子没把程序跑起来 ...

如果刚刚购买的,可以申请RMA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刚刚购买的,可以申请RMA吧

其实买了有段时间了,唉还是没找到问题,目前只知道可以擦除epcs里面的东西,这个板子是用的epcs16

网友D:
先用内部,把 LED 端口接低或者接高,直接让 IO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平,这样先确保硬件有没有问题;新手上来就弄工程,肯定是需要一定时间的,多看看,多研究研究,不然一个月学精通了,你让我们搞了十来年的情何以堪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用内部,把 LED 端口接低或者接高,直接让 IO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平,这样先确保硬件有没有问题;新手上来就 ...

我有写这样的程序,但板子始终没反应,无论我置低还是高,LED始终不会亮,但正常的话应该置高会亮才对。说板子有问题,可是开始时板子自带程序会运行的,那时流水灯也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那就查查电路吧,拿起电路板放手上,多看几遍,说不定就熬了

感谢你们,我已经找到问题了,原来板子自带的光盘里面的原理图不对应板子,后来在网上下载了对应的原理图就OK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用内部,把 LED 端口接低或者接高,直接让 IO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平,这样先确保硬件有没有问题;新手上来就 ...

谢谢,已经找到问题了,原来板子光盘的原理图不对,在网上找到了对应的原理图,重新分配管脚就OK了!

网友E:
这个问题在黑金论坛已经有人提过。。lz还是尽可能用电脑上网。。。

网友F:
你的程序是控制灯的?
fpga点等很容易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