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中断的优先级分组

楼主(2013-08-02):
我想请教下在STM32中有个SCB_AIRCR寄存器,里面有个PRIGROUP三个位,是用来中断优先级分组的。但是我看官方的例程里面有的时候用到中断它没有先设置这几位,而是直接设置了抢占式优先级和子优先级。但是SCB_AIRCR寄存器复位后的默认值是0xFA05 0000,也就是对应PRIGROUP的三个位是000,这和Priority grouping表里面对应不上的啊。

楼主:
有哪位大神帮个忙哈!

网友A:
SCB_AIRCR寄存器的PRIGROUP三个位代表了中断向量分组的情况。这只需要在系统初始化配置RCC后面配置一次就ok了。不用每配个中断脚就配一次的。

楼主:
但是我看官方的例程里面在配置RCC之后就没有配置啊!它默认值是000,这不符合常理 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CB_AIRCR寄存器的PRIGROUP三个位代表了中断向量分组的情况。这只需要在系统初始化配置RCC后面配置一次就ok ...

但是我看官方的例程里面在配置RCC之后就没有配置啊!它默认值是000,这不符合常理 啊!

楼主:
怎么没人咧!

楼主:
论坛怎么这么冷清!

网友B:
这只需要在系统初始化配置RCC后面配置一次就ok了。
但未必一定要在哪里配置.
在后面也可以调用
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)
来配置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只需要在系统初始化配置RCC后面配置一次就ok了。
但未必一定要在哪里配置.
在后面也可以调用

我的意思是说,我在官方例程里面,它就没有设置优先级分组的函数。但是之后又设置了中断优先级,这个我很郁闷。

网友B:
哦, 是这样. 我也发现有很多例程前后对不起头的.
不要奇怪, 很多例程都是从其他地方 "移植" 过来的, 也不是一个人写的, 想必也没有完整的测试.
所以, 例程只能做参考. 想用就自己测试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哦, 是这样. 我也发现有很多例程前后对不起头的.
不要奇怪, 很多例程都是从其他地方 "移植" 过来的, 也不是 ...

恩,总之,谢谢啦!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 楼主   呵呵   谢谢了   版主    感觉版主  真的比较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