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多能道分析仪线性放大部分 求解???

楼主:
先是极零相消->极性转换->  有源积分 ->线性放大—>基线恢复——>最后生成高斯波形   最后正确波形为如上图所示  现在我自己做的一个线性放大电路   要用100KHZ高频输入   但是最后面我生成的波形并不理想   请高手帮我看看   指点一下  我把整个电路图发在这   请有时间的大哥们帮我修改一下  麻烦发我邮箱229698571@qq.com或者直接发在这里  谢谢各位大哥了   我都弄了几个星期了 没弄出来!!!帮帮忙

512 KB

512 KB

512 KB

512 KB

楼主(2013-08-02):
上图的波形是用1KHZ  1V电压生成的最后波形  然而我用100KHZ 5V电压后 用我修改后的电路图生成了如下图的波形   怎么回事?

KK%R3TGG{J@H8P8@M(TTC[6.jpg (73.45 KB )

网友A:
发个pdf文件了什么的吧,通过语言描述,怎么做的和我曾经弄过的东西类似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