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这么长时间的PCB规则,现在产生疑问了?

楼主(2013-08-02):
刚入行时,带我的人告诉我PCB布线时的规则,工作这么长时间了,大多数规则通过自己学习找到了根据性但是有些存在疑问,不能确定这样规则有没有依据;
首先:
1.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的下面TOP层不能走线(这条我现在也不能理解,若是金属壳体的电阻电容,为了防止短路可以理解,但普通贴片也不行,我问这样要求的原因,没有得到回答。)
不知道各位同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则????

2.焊盘上不能打过孔(焊盘打国孔,机械焊可能造成虚焊,但高速板中似乎可以打焊盘上;我觉得只要过孔小点就不会影响焊接)

网友A:
如果确实没位置了 过孔打在焊盘上是可以的  一般贴片电阻电容中间的位置不能走线的

网友B:
规则是工艺与信号的结合体。

你结合你PCB实际情况,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将会有答案。

网友C:
主要是要看作什么板了,我就常在电阻下走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确实没位置了 过孔打在焊盘上是可以的  一般贴片电阻电容中间的位置不能走线的 ...

不走线的原因,求教;
个人认为,可能是信号干扰方面考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要看作什么板了,我就常在电阻下走线

高频可能有问题,但MHZ一下的应该没问题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来了解了解!!!

欢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规则是工艺与信号的结合体。

你结合你PCB实际情况,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将会有答案。 ...

我觉高频情况,若在下面走线可能有干扰,但低频,MHZ一下应该没问题

网友E:
贴片焊盘上最好是不要打过孔。假如打上过孔后,电路板经过回流焊后,该焊点的焊锡膏都会流失,造成虚焊。同样,贴片的焊盘也不宜过大,经过回流焊后焊锡膏不是集中到中间,而是容易跑到焊盘的一侧,变成元件偏移而短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贴片焊盘上最好是不要打过孔。假如打上过孔后,电路板经过回流焊后,该焊点的焊锡膏都会流失,造成虚焊。同 ...

嗯,这个是肯定的。
在高频电路中,由于过孔打在焊盘上的寄生电感最小,所以高频中经常这么干,但过孔的孔径很小。

网友F:
焊盘上打过孔会,就是盘上孔,特别市IC 的散热pad,都需要油墨塞孔,或者树脂塞孔,增加成本10p,不然   刷钢网时,温度升高,锡膏会留到机台上面,如果是量产的项目,会增加成本与工厂工艺方面的麻烦,
不量产,盘上孔是没上面影响的,
焊盘中间能不能走线主要是焊盘的距离确定的,比方焊盘间的gap小于15mil,消费型电子0402封装的器件,那就不能走线了,
但是如果是车载的0603的封装,gap在30mil以上,是也可以走一根10mil的gnd网络,这样与pad 的距离都有10mil,很安全。所以适合才是最终要,不是那么绝对的,gnd以外的网络就不建议走了。哈哈哈我之前也很好奇这两个问题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嗯,这个是肯定的。
在高频电路中,由于过孔打在焊盘上的寄生电感最小,所以高频中经常这么干,但过孔的 ...

你就不能想哥便宜的方法,做的多少G的信号啊,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焊盘上打过孔会,就是盘上孔,特别市IC 的散热pad,都需要油墨塞孔,或者树脂塞孔,增加成本10p,不然   刷 ...

说的很具体,哈哈。
尤其喜欢你的个性签名,那是出自我最爱的电影,看了N遍,这几句话的英文表达的更好。

网友G:
普通的焊盘就不要打过孔了,据说在加工时会造成钻头折断的现象,对工艺要求较高。另外,低频电路的话,电容电阻下面走线无所谓的,可能是你clearance设置的太小了,线就走不过去了

网友F:
英文的加上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英文的加上去

Don'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,you can't do something.
You got a dream,you gotta protect it .
People can'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na tell you you can't do it.
If you want something,go get it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on'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,you can't do something.
You got a dream,you gotta protect it .
P ...

漂亮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嗯,这个是肯定的。
在高频电路中,由于过孔打在焊盘上的寄生电感最小,所以高频中经常这么干,但过孔的 ...

很早以前做过在超短波无线跳频设备的PCBA,里面的线路板贴片的焊盘上经常打孔。会造成焊接不良,锡膏流失。后来花费很多人工补锡。但是没办法,高频情况引脚直接接地是减少寄生电感办法。。

网友H:
贴片阻容件下面不是不能走线,实在没办法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很早以前做过在超短波无线跳频设备的PCBA,里面的线路板贴片的焊盘上经常打孔。会造成焊接不良,锡膏流失 ...

同意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Don'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,you can't do something.
You got a dream,you gotta protect it .
P ...

梦想捍卫者,顶!

网友J:
经常在0402中间走4mils的线。

网友K:
又学了一招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