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GUI3.90a在stm32上运行一段时间就卡死,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3-08-02):
大家好,最近我再移植uCGUI3.90a,移植基本成功了,问题是,跑GUIDEMO的时候,运行一段时间就卡死了,不动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另外,GUI_X.c文件中的OS_TimeMS这个变量的作用是什么?下面贴出部分代码,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。谢谢。

main函数while循环直接调用GUIDEMO_main这个函数。
while(1)
    {
        LED1 = 0;

        GUIDEMO_main();

        LED1 = 1;

    }

GUIConf.h文件中的代码

#define GUI_OS                     (0)

#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        (0)
#define GUI_SUPPORT_UNICODE       (1)

#define GUI_DEFAULT_FONT           &GUI_Font6x8

#define GUI_ALLOC_SIZE              40*1024

#define GUI_WINSUPPORT             1

#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       1

#define GUI_SUPPORT_AA             1

LCDConf.h文件中的代码

#define LCD_XSIZE               (320)

#define LCD_YSIZE               (240)

#define LCD_BITSPERPIXEL        (16)

#define LCD_CONTROLLER         (-1)

#define LCD_FIXEDPALETTE        (565)

#define LCD_SWAP_RB            (1)
#define LCD_INIT_CONTROLLER()    ili9341_initialize();

定时器2代码

void timer2_initialize(void)

{

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ENABLE);

    TIM_DeInit(TIM2)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2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(36000-1)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2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TIM_ClearFlag(TIM2,TIM_FLAG_Update);

    TIM_ITConfig(TIM2,TIM_IT_Update,ENABLE);

    TIM_Cmd(TIM2,ENABLE);

     return ;

}

定时器中断代码

extern volatile int OS_TimeMS;

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

{

    if ( TIM_GetITStatus(TIM2 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 )
    {

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 , TIM_FLAG_Update);

        OS_TimeMS++;

        if(OS_TimeMS%20==0)

        {
//           GUI_TOUCH_Exec();    // 不带触摸不需要这条语句

        }

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