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搞不懂呀

楼主(2013-08-02):
完全被avr的定时计数器给搞糊涂了!求大神指点一二!

网友A:
avr的定时计数器跟 51 比有点复杂;
跟 ARM 比还不太复杂的.
反复地多看几遍书, 就应该能看明白了

网友B:
都有设计工具,原理上都一样,定时器是Timer应用里最简单的了
就一个始终预分频参数和计数初始值

网友C:
哪里搞不清楚,直说嘛,我猜应该是那几种模式吧。

网友D:
四种模式分开就行了   如果看不懂的话可以直接写程序   看看程序的结果和自己的推测有什么不同   这样更容易明白

网友D:
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