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 帮忙解释一下这条语句是何意?

楼主(2013-08-02):
(*(void(*)())User_Run_Addr)();
其中 User_Run_Addr 被定义为unsigned int ,我没这么用过,请大家解释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A:
函数指针

楼主:
你的意思是一个整形数据被强制类型转换成一个函数的指针,有点难理解。

网友B:
在这个地址存放了一个子函数,通过指针方式调用函数

网友C:
强制函数指针调用

网友D(2013-09-01):
这么复杂,一定要这么写吗?

网友E:
(参考《C语言深度解剖》)
第一步:void(*) (),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函数指针。所指向的函数没有参数,没有返回值。
第二步:( void(*) () )User_Run_Addr,这是将User_Run_Addr 从unsigned int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类型。
第三步:( *( void(*) () )User_Run_Addr ),这是取User_Run_Addr 地址开始的一段内存里面的内容,其内容就是保存在首地址为User_Run_Addr 的一段区域内的函数。
第四步:( *( void(*) () )User_Run_Addr ) (),这是函数调用。
-------------------
再来个复杂点的。
(*(char**(*) (char **,char **))User_Run_Addr) ( char **,char **);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(参考《C语言深度解剖》)
第一步:void(*) (),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函数指针。所指向的函数没有参数,没有返 ...

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复杂,返回得简单点不好吗?

这样写的人多吗?有什么有点阿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复杂,返回得简单点不好吗?

这样写的人多吗?有什么有点阿?

理解之后其实并不复杂,
如果嫌长可以用宏定义。

网友G:
(*(void(*)())User_Run_Addr)();

在函数指针里面不算复杂的
如果你觉得看起来很晕的话,可以把它拆成一块一块的:
typedef        void(*pfun_T)();        //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
(*(pfun_T)User_Run_Addr)();                //原式就成了这样了

另外一点,在标准C里面,函数指针可以直接作为函数使用而不必加*
所以
((pfun_T)User_Run_Addr)();                //也是合法的

这样看起来就很清爽了, 就是将一个整数转换为函数指针并运行这个函数

网友H:
解释的很清楚哇。。

网友I:
项目大了就知道威力了,比如你做一个产品,30个按键,每个按键功能对应一个函数,如果将函数指针放到数组里,可以灵活的通过按键index直接对应功能,否则就是无数多个if else if el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