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K调制解调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1、我产生PSK调制信号,然后通过无线传输,然后接受到以后解调,怎么做到同步呢?
2、相干解调谁在DSP的环境下搞过,请求引路啊!散分!

楼主:
求助版主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助版主啊!

斑竹不知道啊  不好意思   帮忙顶
请别的斑竹进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斑竹不知道啊  不好意思   帮忙顶
请别的斑竹进来看看

解调的时候把信号乘以自己倍频后,怎么分频呢?

网友B:
你用硬件解调就行的。

网友B:
这个网上有案例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dcc72b365ce0508763213bc.html

我DSP环境已经搭建好了,怎么实现呢?我解调前把调制波X自己后得到了倍频的波形,怎么再分频得到载波呢?

楼主:
只好先做一个带通,然后再做一个低通,最后抽判了,搞出来误码率真是高啊

楼主:
还是弄差分解调比较好一些,那个相干解调真是搞不了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弄差分解调比较好一些,那个相干解调真是搞不了啊

继续加油  等待你的好消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