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变量赋值给函数。。。

楼主(2013-08-02):
首先我先:把函数的值赋给一个变量,经过一些程序后,想把变量赋给函数。。。
以下为函数:

unsigned char CHE_jc()
{
    P1 = 0xff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eturn ( P1 & 0x3f);
}
把函数的值赋给一个变量;
dqb_one[ i ]=CHE_jc();

经过一些操作之后,又想把变量的值赋给函数,请问如何操作呢。。。请指教

网友A:
赋给哪个函数?用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赋给哪个函数?用参数。

我的想法是这样:dqb_one[ i ] = CHE_jc();   再经过之后一些程序后,又想把  CHE_jc() = dqb_one[ i ]
,请指教。。。

网友B:
CHE_jc()代表的是外部的状态啊,要赋回去只能通过另外的函数改变其状态,在_NOP_期间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E_jc()代表的是外部的状态啊,要赋回去只能通过另外的函数改变其状态,在_NOP_期间。。。 ...

呵呵,可以详细点吗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貌似递归调用。

网友C:
函数要接受变量就得要参数.
如果函数改成
unsigned char CHE_jc(unsigned char var) {...}

或者也可以用全局变量, 让函数访问全局变量. (C 语言不推荐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函数要接受变量就得要参数.
如果函数改成
unsigned char CHE_jc(unsigned char var) {...}

我现在就用个全局变量做函数的结果,
void  CHE_jc()
{
       P1 = 0xff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HE_A = ( P1 & 0x3f);
        //return ( P1 & 0x3f);
}

以下是,把以上的函数值赋给变量数组
dqb_one[ i ] = CHE_A;

之间执行一些操作。。。

以下是:把变量数组再赋给函数的值。。。
CHE_A   =  dqb_one[ i ];

请问以上操作是OK 的吗?请指教。。。

网友C:
不行啊,

CHE_jc() 函数唯一的输入是 P1.

P1 =  CHE_A;     后从概念上将, 才算是给这个函数输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函数要接受变量就得要参数.
如果函数改成
unsigned char CHE_jc(unsigned char var) {...}

若是用形参:unsigned char CHE_jc(unsigned char var) {...},那是如何修改的呢?请指教、。。。

网友C:
呀, 这个问题都已经讨论这么久了.
我觉得你不要钻牛角尖了, 应该跳出这个圈子
用规范的编程方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呀, 这个问题都已经讨论这么久了.
我觉得你不要钻牛角尖了, 应该跳出这个圈子
用规范的编程方法来处理这样 ...

呵呵,谢谢你的指教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