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mega64的快速PWM产生的正弦波有问题!!!

楼主(2013-08-02):
本人使用mega64的快速PWM模式来产生方波,当保持其频率不变时,改变它的占空比用示波器检测却发现它的电压也改变了!!!小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!!希望那位大虾有知道原因的能回答下!!!

网友A:
这种可能性很小啊,是不是你输出滤波了?

网友B:
多高频率,示波器带宽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高频率,示波器带宽多少

频率是10.5k,宽带是什么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可能性很小啊,是不是你输出滤波了?

没经过什么滤波啊!!!输出的波形是直接输入示波器的啊!!

网友C:
你输出是怎么设置的   示波器的输入线是有50欧姆的电阻的   不过按照道理你这种该情况不会发生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经过什么滤波啊!!!输出的波形是直接输入示波器的啊!!

我也觉的没这种可能性,IO口是ttl输出的,还能变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觉的没这种可能性,IO口是ttl输出的,还能变电压?

现在正常了!!!原来是示波器的问题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输出是怎么设置的   示波器的输入线是有50欧姆的电阻的   不过按照道理你这种该情况不会发生啊 ...

现在正常了!!!原来是示波器的问题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正常了!!!原来是示波器的问题!

ok  结贴散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ok  结贴散分吧

还想问下怎么使用相位与频率修正PWM模式对输出的矩形波的相位进行调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想问下怎么使用相位与频率修正PWM模式对输出的矩形波的相位进行调整
...

要实现相位跟踪很简单啊,但是只有闭环才有相位的概念,通过比较相位,调整频率就可以实现,
要实现这一点还跟你系统的要求有关,比如步进值,大了小了都不好,而且相位跟踪也可以用pid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实现相位跟踪很简单啊,但是只有闭环才有相位的概念,通过比较相位,调整频率就可以实现,
要实现这一点 ...

(5)两路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在0—359度内可调,设置分辨力不大于1度;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(5)两路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在0—359度内可调,设置分辨力不大于1度;

这是系统的要求来的!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系统的要求来的!!!

要知道分辨率能不能做到,要先看你的频率有多高,pwm的分辨率能不能达到。

网友A:
spwm的精细度也是有关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知道分辨率能不能做到,要先看你的频率有多高,pwm的分辨率能不能达到。

我系统的频率是8M啊!!但不知道怎么确定分辨力是否不大于1度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系统的频率是8M啊!!但不知道怎么确定分辨力是否不大于1度;

我好像理解错了,你好像是就是方波输出,不是spwm输出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好像理解错了,你好像是就是方波输出,不是spwm输出吧

是啊!!!我就是只要输出矩形波而已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!!!我就是只要输出矩形波而已啊!

这样你用avr不太合适了,要有三相输出的pwm才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