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耦TLP521-4在低速隔离时产生的问题,求解

楼主:
最近在设计一个光耦隔离电路,光耦用的是TLP521-4,电路的基本框架如图所示,只是三极管那边用的是一个开集的驱动芯片,从原理来说和三极管等效。
在测试中发现如果当转换频率达到24KHz时,转换出的波形不仅延时比较大,而且形状也变的很怪异,几个电阻无论怎么调都得不到好的波形。如下图所示

蓝色的是光耦输入的波形,占空比为50%,频率24K。
看了数据手册,个人觉得TLP521传输24K频率的数据应该不成问题,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请大师指点。顺便上个521我觉得关键的参数,供参阅。

网友A(2013-08-02):
24kHz,这个波形差不多。
该芯片datasheet给出了两组数据,较差的一组总延时达40us以上。40us的倒数是25kHz,亦即输入25kHz方波时输出波形几乎“看不得”。
你的电路参数虽没有最差的那组那样差,不过也比延时最小电路参数差得多。

这种光耦本来就是低速光耦,要想输出波形好看,改用速度够快的光耦就是了。

楼主:
谢版主,我一直以为我能调节到最好的那组数据呢,因为数据最好的话整好可以出一个波形,只是Vce到不了饱和的状态,感觉是在放大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版主,我一直以为我能调节到最好的那组数据呢,因为数据最好的话整好可以出一个波形,只是Vce到不了饱和 ...

没错,光耦工作于放大区时速度快,因此时三极管不进入饱和。

网友B:
要么工作于放大区,要么换6N137,HCPL4504之类高速光偶

网友C:
521到不了那么高频率  6n137可以

网友D:
调整发光管限流电阻和输出的上拉电阻,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