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硅光电池电路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最近要做一个光源检测模块,用到硅光电池作为检测器,根据供应商给的资料,硅光电池检测的是电流值,需要将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,I/V电路中,打算用324进行处理,后接一级放大处理,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的大虾呢,交流一下,后来又看了几款放大器,像358 ICL7650等 ,选用哪款放大器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

网友A:
输入电流的范围,输出电压的范围,精度,带宽决定,失调电流小点

楼主:
嗯 硅光电池输出电流很小 微安级别的 用7650这款高精度斩波稳零运算放大器比较好 貌似这款片子的价格有点高 看有人用过324做了 还有OP07 呵呵 明天搭个电路试试

网友B(2014-08-15):
我最近也做同样的东西。哥们儿能给点帮助不?谢谢了!

网友C:
LM358、OP07、ICL7650,根本不是一个级别,无论精度还是价格。

网友D:
做光电流I/V转换,这些运放都不合适,要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。Ib<100pA

网友E:
有个典型电路可以参考,就是用了LM124(LM324的好版本):

其中,那个Rf电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,公式是 Rf=最大输出电压/最大输入电流。

用LM324的好处是非常便宜和容易得到,而且是4运放,其它三个可以做别的用。
用LM324的问题,是Ib比较大,而光伏器件输出电流都比较小,在较暗的光线下就不好用了。
LM358是与LM324几乎一样的性能,只是为双运放而已。
ICL7650是斩波稳零运放,Vos非常小,用在这里不怕浪费也行,其Ib也就几pA。
OP07尽管为高精度运放,但用在这里并不一定合适,主要是Ib比较大,而且需要双电源供电。上述运放除了OP07外都是单电源运放。

网友F(2021-12-11):
引用 网友E:
有个典型电路可以参考,就是用了LM124(LM324的好版本):

其中,那个Rf电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,公式 ...

感谢,正好用到这个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