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带线

楼主(2013-08-02):
各位前辈请问微带线是不是不用画的很标准,只要注意线宽和线长,而最终的阻抗控制是由PCB制板厂来调节其它参数获得的吗?是不是说只要不超过一定范围,线宽和线长可以适当改变一点?

楼主:
有经验的人过来普及普及下:handshake

网友A:
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固定性的标准吧,只有适合自己当时情况。

要阻抗控制,要从开始设计开始就要考虑了,你要设计在PCB厂控制范围内,不然后边调整的余地在太小。

用SI9000可以自己估算,或要工厂给参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