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*.r90反源代码,IAR编译器

楼主(2013-08-02):
我现在用的是IAR编译器,芯片是ATMEGA32,在调试中不小心删除了中断(ISR.c)这个源代码文件,在OBJ文件中只有ISR.r90这个文件了,请问大家我能通过ISR.r90这个文件找出ISR.c这个源代码文件吗?谢谢!

网友A:
如果你的生产带有调试信息的,一般是可以手工恢复的,因为.obj文件是coff格式的。

网友B:
你的是IAR哪个版本的?在坛子里发帖找人要一个咯   发完之后我可以帮你置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生产带有调试信息的,一般是可以手工恢复的,因为.obj文件是coff格式的。 ...

请教怎么恢复呢?我只知道*.r90是个目标文件,不知道文件里是什么内容,通过什么能恢复呢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IAR哪个版本的?在坛子里发帖找人要一个咯   发完之后我可以帮你置顶的 ...

我的是5.11版本的,版主的意思是要一个什么?IAR的安装文件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怎么恢复呢?我只知道*.r90是个目标文件,不知道文件里是什么内容,通过什么能恢复呢?谢谢! ...

我记错了,obj文件里面没有源代码信息,不可恢复,如果要恢复,就要手工反编译了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5.11版本的,版主的意思是要一个什么?IAR的安装文件吗?

你找有这个版本的人   让他给上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找有这个版本的人   让他给上传一下

这个版本的安装软件我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错了,obj文件里面没有源代码信息,不可恢复,如果要恢复,就要手工反编译了. ...

只能纯手工反汇编那就比较麻烦了,那只有重新写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只能纯手工反汇编那就比较麻烦了,那只有重新写了。

呵呵,没办法,现实就是这么残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没办法,现实就是这么残酷

我在想,这个r90本也是目标文件,将就这个r90文件能生成完整的hex烧写文件吗?深度怀疑中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想,这个r90本也是目标文件,将就这个r90文件能生成完整的hex烧写文件吗?深度怀疑中... ...

r90不是很清楚,但是obj文件肯定是可以生产hex文件的,这是连接器需要的文件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90不是很清楚,但是obj文件肯定是可以生产hex文件的,这是连接器需要的文件,
...

obj文件里包含的就是r90文件呀。有几个源代码文件通过编译后就会产生几个r90文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obj文件里包含的就是r90文件呀。有几个源代码文件通过编译后就会产生几个r90文件。 ...

obj文件是coff文件格式,所以里面有汇编的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