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ED光源] 欢迎大家来21IC电子技术论坛讨论LED封装所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2):
欢迎大家入住21IC电子技术论坛,本人在LED行业工作了11年了;对于LED封装,大家有问题不防也可以丢到这里来讨论讨论,请大家文明讨论。我个人对于LED行业的业务、品质、管理、设备、工程、研发这些比较精通些。对行业看法也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看法。欢迎大家经常交流,让大家了解一个不一样的我啊。

网友A:
板凳非我莫属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抢沙发了。

谢谢兄弟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凳非我莫属啊

谢谢支持

网友C:
新版啊 !!~  顶一个 !!楼主看起来人很好哦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支持楼主

谢谢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新版啊 !!~  顶一个 !!楼主看起来人很好哦!~

楼主旨在交流技术,当然更喜欢结交各行的朋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表示支持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牛x

开贴这么久没有人问封装的问题。:Q:L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开贴这么久没有人问封装的问题。

可能都涉及的少吧,我正在学习这方面,有问题一定请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能都涉及的少吧,我正在学习这方面,有问题一定请教

坐等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:L还是没有人问技术性的问题

网友H(2013-09-04):
技术性的问题要我来了,目前直插LED测试试验项目啊有哪些啊

网友I:
全彩的灯,8脚贴片封装。引脚是不是不统一的我这里有两种,引脚封装不一样。还有,我有一种红色和黄色两种颜色的直插,分不清哪个颜色是哪个脚,想请问下,这个有什么行业标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技术性的问题要我来了,目前直插LED测试试验项目啊有哪些啊

我知道的试验有,冷热循环,老化试验,高温试验,震动试验,拉力试验,推力试验,上锡试验,盐雾试验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全彩的灯,8脚贴片封装。引脚是不是不统一的我这里有两种,引脚封装不一样。还有,我有一种红色和黄色两种 ...

8脚有啊,一般是2红1绿1蓝

网友J:
我就是個捧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就是個捧場的

谢谢捧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支持

谢谢支持

网友L(2013-10-20):
原来有个讨论LED的地方,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原来有个讨论LED的地方,支持。

:lol谢谢

网友A(2014-01-26):
基本不做封装,看到本论坛深感亲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不做封装,看到本论坛深感亲切

亲切就好,有封装的问题可以随时咨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亲切就好,有封装的问题可以随时咨询

会的,一定会的

网友M:
贴片LED的封装最小的有多小,价格性能怎么样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贴片LED的封装最小的有多小,价格性能怎么样?谢谢

贴片LED封装最小的有多少小,我见过最小尺寸的LED是0402封装的,其次是0603的,再其次是0805的,再是1206的;再往后应该是3014;3528系列的拉
0402应该是0.4mm的LED了,封装的尺寸与电阻尺寸一样,最早起源于台湾工厂封装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贴片LED封装最小的有多少小,我见过最小尺寸的LED是0402封装的,其次是0603的,再其次是0805的,再是1206 ...

多谢版主讲解,另外想问下LED吸顶灯的原理,谢谢了

楼主(2014-02-26):
引用 网友M:
多谢版主讲解,另外想问下LED吸顶灯的原理,谢谢了

这个问题晚上回答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
:handshake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
:hug: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多谢版主讲解,另外想问下LED吸顶灯的原理,谢谢了

实际上Led吸顶灯的原理就比较简单了,一般目前市面上 ...

实际上Led吸顶灯的原理就比较简单了,一般目前市面上大多分为几类LeD制作的吸顶灯,一种是中小功率SMD Led制作的吸顶灯,还一种就是大功率Led制作的吸顶灯,两种制作都非常简单,用铝基板上焊接Led灯外接电源和外壳就可以了,一般SMD Led制作的吸顶灯光斑比较均匀,大功率Led制作的吸顶灯得亮度比较高,相对光斑没有SMD的均匀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实际上Led吸顶灯的原理就比较简单了,一般目前市面上大多分为几类LeD制作的吸顶灯,一种是中小功率SMD Le ...

多谢楼主的讲解,我想问下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呢,我想自己装修时弄个灯带之类的,对于吸顶灯的供电电压是多少?另外LED之间是串联还是并联呢?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多谢楼主的讲解,我想问下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呢,我想自己装修时弄个灯带之类的,对于吸顶灯的供电电压是 ...

我个人对电路的知识了解有限,但是我个人做过,他们一般是6串联,里面有接LED驱动的

网友O:
求教楼主,我想了解一下2835、3014、5730、3528、5050、EMC3030、EMC3020等灯珠,在照明应用领域都有什么优缺点?如上灯珠在光通量、功率、发光角、散热等内在性能方面各有什么特点?多谢楼主不吝赐教!

网友P(2014-05-06):
红外线的灯测不到光强角度极坐标曲线怎么办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红外线的灯测不到光强角度极坐标曲线怎么办啊?

试着用接收管测试一下,大概的角度坐标是准确的

网友P:
请教一下大佬,LED VF值大灯会不亮吗?3mm DIP 蓝光灯,LED的结温又是指什么呢?结温高低会有什么影响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请教一下大佬,LED VF值大灯会不亮吗?3mm DIP 蓝光灯,LED的结温又是指什么呢?结温高低会有什么影响呢? ...

一般蓝光的VF值在3.0-3.5V左右,VF值高不见得不亮,如果蓝灯灯珠的VF达到7V还是会亮,恒流20毫安能正常发光,但是,我们在实际使用中的电压不对会导致不亮;
LED结温是指当电流流过LED元件时,P—N结的温度将上升,严格意义上说,就把P—N结区的温度叫结温。
结温越低越好,结温高的话散热会慢,导致损坏LED晶片或者衰减越来越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