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将方波变为正弦波的芯片,急求急求

楼主(2013-08-02):
有没有将方波变为正弦波的芯片,,10K-1MHZ的高级货

网友A:
以前有ICL8038和MAX038,但听说都停产了。
急求的话,先将方波转换成三角波,然后用折线电路转换成近似正弦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有ICL8038和MAX038,但听说都停产了。
急求的话,先将方波转换成三角波,然后用折线电路转换成近似正弦 ...

我需要在10K到1M取三个点,,这样太麻烦了

pjy
傅立叶?信号的分解?

网友B:
3个带通滤波器可以搞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需要在10K到1M取三个点,,这样太麻烦了

三个点,当然只需要三个滤波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个点,当然只需要三个滤波器。

我不想做三个才来求助的:'(:'(:'(:'(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不想做三个才来求助的

不在乎成本上数字开关滤波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在乎成本上数字开关滤波器

没钱!!学生一个

网友D:
把方波里面的高次谐波滤除掉,就可以得到正弦波。方波是由1、3、5、7、9、11、13、等各种高次正弦谐波构成的。

网友E:
楼上说用滤波的都没有认真考虑过. 这么宽的频带, 滤波器参数怎么设计

见4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上说用滤波的都没有认真考虑过. 这么宽的频带, 滤波器参数怎么设计

就是!!!单片机能不能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方波里面的高次谐波滤除掉,就可以得到正弦波。方波是由1、3、5、7、9、11、13、等各种高次正弦谐波构成 ...

:L:L太多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楼上说用滤波的都没有认真考虑过. 这么宽的频带, 滤波器参数怎么设计

你的方波是不是很方,就看你谐波的多少,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方波吧。我这也不可能手把手地教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楼上说用滤波的都没有认真考虑过. 这么宽的频带, 滤波器参数怎么设计

8楼的器件用过?

网友A:
其实楼主当初的方案,方向可能不对。
既然“没钱!!学生一个”,那么硬件成本是最重要的。
做三个“点频”正弦波振荡器,与可调频率方波振荡器再加滤波电路加放大电路,前者成本可能更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楼主当初的方案,方向可能不对。
既然“没钱!!学生一个”,那么硬件成本是最重要的。
做三个“点频” ...

thank you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thank you

我做的是将10K到1M的3.3V的正弦波转换为方波再通过传输到接收的一一端!!再将接收到的方波放大还原到原来的方波,再将方波还原到正弦波!前面的都好了!!就只剩下将方波还原到正弦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楼主当初的方案,方向可能不对。
既然“没钱!!学生一个”,那么硬件成本是最重要的。
做三个“点频” ...

我做的是将10K到1M的3.3V的正弦波转换为方波再通过传输到接收的一一端!!再将接收到的方波放大还原到原来的方波,再将方波还原到正弦波!前面的都好了!!就只剩下将方波还原到正弦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方波是不是很方,就看你谐波的多少,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方波吧。我这也不可能手把手地教你。 ...

我做的是将10K到1M的3.3V的正弦波转换为方波再通过传输到接收的一一端!!再将接收到的方波放大还原到原来的方波,再将方波还原到正弦波!前面的都好了!!就只剩下将方波还原到正弦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做的是将10K到1M的3.3V的正弦波转换为方波再通过传输到接收的一一端!!再将接收到的方波放大还原到原 ...

实在无法理解。
正弦波转换成方波-->传输-->方波转换成正弦波。
不经两次转换,直接传输原始的正弦波不行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在无法理解。
正弦波转换成方波-->传输-->方波转换成正弦波。
不经两次转换,直接传输原始的正弦波 ...

老师变态啊啊!要求用数字信号传输啊啊!!!我也不想 啊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变态啊啊!要求用数字信号传输啊啊!!!我也不想 啊!!

真能扯!
注意:这根本不是“数字信号”,你们老师所传输的方波仍然是模拟信号。别以为方波就是数字信号,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。
而且这样传输,对传输带宽的要求比直接传输正弦信号要高得多,更加困难。

为满足老师的变态要求,目前你只能将方波信号分成三路(用三个同相缓冲器或者三个反相器,因为没有相位要求),三路方波输出各接一个带宽很窄的带通滤波器,然后用加法器将三路正弦信号(任一时刻只存在一路正弦信号)混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能扯!
注意:这根本不是“数字信号”,你们老师所传输的方波仍然是模拟信号。别以为方波就是数字信号 ...

长见识了!!我回去好好做:lol

网友F:
max有类似的滤波芯片,可以把方波变成正弦波。

网友D:
传输模拟信号,当然是先ad转换,获得数字信号后再传输,收到数字信号后再da转换。这么简单的问题。
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书的。
你所谓的转换为方波,实际上是把正弦波的波长、周期用方波的波长、周期代表了,但是这个方波还是模拟信号,抗干扰能力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传输模拟信号,当然是先ad转换,获得数字信号后再传输,收到数字信号后再da转换。这么简单的问题。
真不知 ...

那你给说一下芯片!!10K到1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