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接口 TVS 阵列选型

楼主(2013-08-02):
看了几家国外大公司推出的 TVS 阵列芯片,其典型应用都包含 USB 接口电路,鄙人对下面几个参数有点疑问:
1. Reverse Working Voltage: 有 5V 的,有 5.5V 的,有 6V 的。
   按本人的理解, 电脑 USB 端口的 VBUS 电压在 4.5V~5.5V 之间(实测),那么采用Vrwm =  5V 的芯片岂不是有严重隐患?
2. Breakdown Voltage:这个值比 Vrwm 大概要高个 1V 多,有的芯片达到 8.0V, 那么还能对后续电路起到很好的保护吗?
3. Clamp Voltage: 有的芯片 Vc 达 10 多伏,同第 2 条,本人对其防护能力甚为耽忧。

请教各位有一定实际经验的行家,你怎么看?实践中,你们怎么选型?

网友A:
TVS 只要吸收大功率 不只你选的的多少W的,那个电压值会对应一个电流值的 。

网友A:
接口+TVS+共模电感,PCB布局走线注意OK后,可有效解决EMC问题。

你要仔细看ELE CTRICAL CHARACTERISTICS这个表还有对比peak pulse power vs pulse time和pulse wav e form这两个表,你就明白TVS不仅仅是电压问题。

网友B:
一般没得问题,5V的一般钳位电压比5V大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