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电路模型讨论

楼主(2013-08-02):
注意:输入是直流信号。
针对此电路大家说法不一,有人说是比较器,有人说是滤波器,有人说是积分器,有人说是误差放大器,搞的我头都大了,大神分析下?

网友A:
管它是什么器,这只是一个名字,只要知道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就行了,

网友B:
反馈没有建立,不是放大器应该

网友B:
反馈没有建立,不是放大器应该

如何木有反馈?

网友C:
V+提供偏置 应该是积分器 一阶滤波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农村称为番茄,城市里叫西红柿,老外叫tomato,你能说它们是三样东西?你能说三个名字中只有一个是对的?
...

不同意。
番茄,西红柿,tomato,观察的角度是相同的。

网友F:

:lol

网友F:
        昨天的解释全错了,比较器都没看出来,以为是运算放大器,还分析了半天,汗。10楼解释比较靠谱吧。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88384-1-1.html 楼主在讨论这个帖子时,对这个电路产生了问题,于是就把部分电路提取出来另开新帖讨论。如14楼所说,原电路有一条反馈回路,LZ忘了画……

网友G:
这是非门。
初始,运放块输出高电平,C2充满电,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所以起现状保持的稳定作用。C1滤掉窄脉冲,当输入信号宽度足够大才能加到-端,电平上升到高于+端,运放块翻转输出低电平,电容C2两端电位反转,又起保持现状作用。输入信号消失,运放块翻转回初始状态。门阀由+端两个电阻的比例决定。
  所有门电路输入信号都与门阀比较,大于门阀才能触发,但是没有将门电路叫做比较器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农村称为番茄,城市里叫西红柿,老外叫tomato,你能说它们是三样东西?你能说三个名字中只有一个是对的?
...

中国人叫番茄,老外叫Tomato。
番茄可不分农村,城市;番茄不代表土鳖,西红柿不代表高雅。。。
PS:我自己想多了,有点神经质了,看到别人提到关于农村城市就以为别人在看不起农村,就想操起板砖。。。:funk:

网友I:
就是一个漏极开路的电压比较器。10楼是正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管它是什么器,这只是一个名字,只要知道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就行了,

请问输入与输出到底什么关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反馈没有建立,不是放大器应该

电容不是反馈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+提供偏置 应该是积分器 一阶滤波器

积分器的目的是什么 ,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时DA输出。

网友E:
一个番茄引发的血案。。。。。。

加分,哈哈

楼主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88384-1-1.html原帖地址。让大家讨论的再激烈些吧。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。

网友J:
我只能说楼主钻进去出不来了

网友K:
楼主的电路和链接的电路是不同的
链接的电路引入了由R87,R91组成的负反馈网络所以VOUT=VIN*(1+R87/R91)-VBE
而这个电路是比较器还是积分器取决于输入信号和C2的大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容不是反馈吗

输入是直流,哪来的反馈

交直不分家,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反馈没有建立,不是放大器应该

输入是直流,加个电容怎么反馈

网友L:
小学生都知道,包括不亦心在内的人类的最远古的祖先其实就是猿。
不亦心,一个正常的人,理应尊重自己的祖先,不能数典忘祖,更不能凌辱自己的祖先!

网友M(点评):
不亦心这分儿加得,真是花钱得罪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的电路和链接的电路是不同的
链接的电路引入了由R87,R91组成的负反馈网络所以VOUT=VIN*(1+R87/R91)-VBE ...

请问哪里来的反馈网络,反馈输入在同相端,那叫输出采样电阻。

网友N:
主要是比较器,检定完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