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求运放同相端的平衡电阻

楼主(2013-08-02):
求运放同相端R‘阻值的大小?我觉得应该是R’=【(R3//R4)+R2】//R1。一己之见,还求大侠指点!!!

楼主:
嘻嘻,我是根据一些其他的电路图,推敲出来的。谢谢你的肯定哦!

网友A:
平衡电阻,陈旧观念,多余的,应该短路。
短路了,无论仿真还是实际电路,效果都更好,试一试,奥妙尽在手中体验。

怎么可能会更好?

网友A:
计算方法肯定,但是真的是无用功
链接 运放平衡电阻的问题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234&fromuid=1032828

楼主:
哦,原来是这样呀!知道了,谢谢哦:victory:

网友B:
死脑筋,不懂辨证看问题,看了某个运放电路没用平衡电阻后,立马高呼:所有运放都是不需要用平衡电阻的,看,这就是实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发个索尼设计的前置放大电路,另个声道是对称的,抹去不看。

索尼设计师水平不行,R2231是多余的,应该短路。。。

交流耦合、对0点漂移不敏感或失调电流很小的运放不用平衡电阻。否则一定要用。
名牌也有失误之时。不要拿着别人的失误来掩盖自己的无知!更不能拿着别人的失误来误导那些嗷嗷待哺的学子!
平衡电阻,老观念,都发霉了。不过,徐大教授愿意用就用,愿意教就教。

网友B:
名牌也有失误之时。不要拿着别人的失误来掩盖自己的无知!更不能拿着别人的失误来误导那些嗷嗷待哺的学子!

***所到之处,寸草不生,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错误,只有自己是完美无瑕的
这下遭殃的是sony。。。。上面原理图的实物图:

***要开始挑战索尼设计师了,要不俺把原理图发上来,请***点评点评哪设计错了?

堂堂985徐博导徐教授,可惜只会拿个箩卜当大棒!臧害学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