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开关电源方案

楼主(2013-08-02):
客户要求把开关电源做到板上,要求10W以上,性能要好,没有成本要求,但是体积不能太大。没有做过这一块,请推荐性能比较好的方案,谢谢。

楼主:
电路7x24小时工作,全年无休。要求能在380VAC正常工作。低压150V以上能工作就行,

网友A:
输出电压电流?
长宽高要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电压电流?
长宽高要求?

输出电压电流 --- 10W以上,最好5V 2.5A
长宽高要求   ---  50x45x12mm以内

楼主:
或者说,10W以上,常用的方案有哪些?
没做过开关电源,不了解哪些方案常用。

网友B:
长宽的要求? 功率较小的话,用工频变压整流,就用BUCK 来做

网友C:
用3842加MOS就搞定了,楼主要是不明白可以加我QQ或者发邮件给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用3842加MOS就搞定了,楼主要是不明白可以加我QQ或者发邮件给我

你打算收多少钱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或者说,10W以上,常用的方案有哪些?
没做过开关电源,不了解哪些方案常用。 ...

这种小功率电源,内置MOS的电源IC来做就好了
大把这样的IC,国产的也很多

网友D:
好像没有要求效率。。。这样的话,方案很多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没有要求效率。。。这样的话,方案很多滴

就是因为方案很多,所以才不清楚哪家的好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小功率电源,内置MOS的电源IC来做就好了
大把这样的IC,国产的也很多 ...

我当然知道大把,如果只有一两家还用发帖问么。
算了,随便找个英飞凌的方案。

网友E:
开关电源做到板上?开关电源不放在板上放哪里?应该说开关电源放在**(比如电脑主板,液晶驱动板,。。。)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你打算收多少钱呢?

你想多少钱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你想多少钱买

谢谢你的好意,自己留着吧,我不需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开关电源做到板上?开关电源不放在板上放哪里?应该说开关电源放在**(比如电脑主板,液晶驱动板,。。。) ...

第一次听说开关电源是做到电脑主板上的。。。:L
就算笔记本,也是外置的啊。

网友G:
一石激起千层浪…哈哈…

网友H:
到ti网站查非隔离芯片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第一次听说开关电源是做到电脑主板上的。。。
就算笔记本,也是外置的啊。 ...

主板并不是电脑主板专用名词,在液晶显示器中,人们叫液晶驱动板为主板。而液晶主板有些厂家集成了电源(为了成本),一般把一个设备中起主要作用的一个板叫主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