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高频天线连接端为什么要镀金?

楼主(2013-08-02):
如题:高频天线连接端为什么要镀金?

网友A:
内阻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阻小吧

内阻小?我想想看。

网友B:
加强传导特性;
可以更好抗氧化;
金的电气特性会好;
统一为金对金的接触,自然会减少一些信号的干扰和耗损

个人观点,以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强传导特性;
可以更好抗氧化;
金的电气特性会好;

谢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强传导特性;
可以更好抗氧化;
金的电气特性会好;

不错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