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128控制的ADC用12864液晶显示波形怎么搞啊

楼主(2013-08-02):
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啊,AVR128控制的ADC用12864液晶显示波形怎么搞啊

网友A:
首先你要做个采样保持电路出来,经过采样保持的电路的电压值送到ADC处理,处理后存储电压值,其次是你要编写液晶打点函数,然后建立坐标系,根据你的ADC的数值建立坐标对应关系,用avr控制打点函数显示相应的点,这样就能得到你的波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做个采样保持电路出来,经过采样保持的电路的电压值送到ADC处理,处理后存储电压值,其次是你要编 ...

求程序啊,都已经弄了块一个星期了还没弄出来。感激不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做个采样保持电路出来,经过采样保持的电路的电压值送到ADC处理,处理后存储电压值,其次是你要编 ...

大神一定要帮忙啊!!!!!!小弟拜师傅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程序啊,都已经弄了块一个星期了还没弄出来。感激不尽!

你搞不定的话你可以把你已经的做的东西发上来  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  我没有直接搞做这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一定要帮忙啊!!!!!!小弟拜师傅了!

把你做的东西另外发个帖弄上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搞不定的话你可以把你已经的做的东西发上来  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  我没有直接搞做这些 ...

求大神QQ号,单独交流比较方便。这是我QQ:146505150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做的东西另外发个帖弄上来看看

咱们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大神QQ号,单独交流比较方便。这是我QQ:1465051506

这里回复吧   还可以增一点我的人气  我不喜欢用qq聊技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咱们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吧

在这里也是单独讨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回复吧   还可以增一点我的人气  我不喜欢用qq聊技术

就是把那个1602换成12864显示波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就是把那个1602换成12864显示波形

主要是不会在12864上面绘图大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把那个1602换成12864显示波形

晚上回去后帮你看一下  现在在公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晚上回去后帮你看一下  现在在公司

好的,感谢你了!如果可以的话,加QQ说似乎要方便一些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感谢你了!如果可以的话,加QQ说似乎要方便一些吧。

不喜欢用QQ聊技术   QQ一般是用来扯淡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搞不定的话你可以把你已经的做的东西发上来  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  我没有直接搞做这些 ...

大神啊,还是没搞出来,怎么办.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啊,还是没搞出来,怎么办....

你采样保持部分有问题吗?用示波器看一下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采样保持部分有问题吗?用示波器看一下咯

没问题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啊

先把ADC的值用串口弄到电脑上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