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odelsim] 计数器为什么会错位

楼主(2013-08-02):
counter是计数器,时钟上升沿计数一次
为什么这样一个语句 if counter>=2 and counter<=4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x<=1;
用modelsim仿真后,波形显示是当计数器counter为3、4、5时x为0,其他时候为1,而不是想要的当counter为2、3、4时x为0,其他时候为1

网友A:
if counter>=2 and counter<=4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x<=1;

是不是也有一个时钟来判断这个

网友A:
我觉得是

网友B:
你判断counter值的时候肯定是在时钟沿判的,

网友C:
时钟采的是前沿数据
即,counter在1和2相交处时钟采到计数器的值为1,条件不满足,x=0
如此当counter在4和5相交处时钟采到计数器的值为4,条件满足,x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