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ZGT 能驱动3.5寸触摸屏吗?

楼主(2013-08-02):
我在网上买了一块开发板,cortex m4的片子STM32F407ZGT,自带了3.2寸的液晶屏。

我们有个项目,要用3.5寸的液晶屏。不知道这个片子能驱动3.5寸的触摸屏吗?

小弟对触摸屏的原理一点也不了解。小白问题,请大侠指教!

网友A:
当然可以,楼主可以联系我QQ-369122197

网友B:
都没有说明是什么类型的触摸屏, 电阻, 电容? IO 口直接驱动? 通过触摸专用芯片驱动?
电阻的触摸芯片, 参考程序已经是满天飞了

网友C:
正如楼上所说,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确实不少,相信楼主可以早日完成任务的。记得分享哦

网友D:
别说3.5!就是7寸也没问题!只是流畅与否的问题!

网友E:
我想没有问题。3.5寸和3.2寸一般分辨率差不多,所以流畅度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F:
够呛,通常3.5以上的屏都不带控制器了,基本需要外扩控制啦

网友G:
这要看了,你比如你现在的3.5是24bit的,那你就要外接一个驱动器,要是你的屏是16bit的,直接用FSMC驱动即可。当然如果你要用24bit驱动,可以考虑使用STM32F439来进行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