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极管CB电路的一个问题

楼主:
问题:在输入为1VP-P时当频率增高时输出会随着频率的增高减小,输出幅频特性如图1
猜测
1、hfe随频率增大减小
2、b极形成低通滤波器

同时我还测试了Vr4交流=Vin=1V;Ve=1.88V(直流耦合);Vb=2.60V(直流耦合);上述数值基本不变;

对电路做了改变
1、以为是C2出形成滤波器,换了C2从10u换成1000p对上述结果无影响
2、以为是高频必须增大B极电流,将R1改为100K可变电阻,调节R1增大B极偏执电压,只影响输出直流成分,不影响交流成分大小。
3、认为是E极R3与Cbe形成低通滤波器,给E极加10uf电容到地,会形成明显的低通滤波效果,其幅频特性如图2     由图二知    我认为是R3//R4与所加的10u电容形成低通滤波器,F t=182HZ     f=1/(2*3.14*rc)计算得R=87(C=10u)与R3//R4不等;

不同三极管FT的不同(E极没加电容)

型号        Ft        带内最大放大倍数

2N5551        2.847M        5
C1815        166K        1
A42        1.2M        5
C945        170K        1
2N3904        1.22M        5
S9018        1.35,M        5

图2

图2

图1

图1

电路图

电路图

楼主(2013-08-02):
引用 网友A:
R3并联电容補償,信号源要有內阻。

并联电容的大小怎么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并联电容補償,信号源要有內阻。

我有multisum模拟的时候没有这种效果,在很宽的频带内放大倍数基本不变。实际中我加了试试,是你说的那样,中心频率从几百K到2M了,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,我能加你QQ吗?我也是西电的 我在做电赛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有multisum模拟的时候没有这种效果,在很宽的频带内放大倍数基本不变。实际中我加了试试,是你说的那样 ...

请教:请问我现在要用S9018搭电路,想画它的高频等效模型,现在它的数据手册中只有Cob  没有Rbb'  请问我该怎么知道Rbb'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并联电容補償,信号源要有內阻。

请教:请问我现在要用S9018搭电路,想画它的高频等效模型,现在它的数据手册中只有Cob  没有Rbb'  请问我该怎么知道Rbb'呢?

网友B:
楼主肯思考不错,赵括谈兵是搞不好模电的。
既然是在高频出现下降那么肯定出现低通。楼主说的两点那是当然,但不是主要的,9018的FT少说有几百M,放大个几M不面问题的。
所以不考虑隔直旁路电容在低频方面的问题。
在BJT输入引入输入极点这个极点大概在WP1=GM/CPI,
另外在输出引入一输出极点约WP2=1/R5*CU
输入极点很高,按楼主电路大概100多M
输出极点8M左右。
可以看出起主要作用的是输出极点。
共基极电路RBB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,
因为它主要影响输入极点,具体可自己估算下。
楼主要提高输出频率可以减小R5,(提高静态电流),用结电容小的高FT的BJT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肯思考不错,赵括谈兵是搞不好模电的。
既然是在高频出现下降那么肯定出现低通。楼主说的两点那是当然 ...

好的,我计算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