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总线通信 ALE信号波形

楼主(2013-08-02):
51单片机与FPGA通信,用总线模式时,需要将单片机默认ALE输出的1/6晶振频率的方波先屏蔽掉吗?将ALE默认的1/6输出波形屏蔽掉之后,单片机程序写XBYTE指令对应的ALE输出如下图所示。问题是:这样的波形,如果FPGA在ALE下降沿的时候采地址是不对的(有两个多余的小的波峰)。小弟新手,求各位指导,谢谢

网友A:
ALE用于地址锁存,使用外部总线时是不能“屏蔽”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