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DSP头文件放不到Include中,而是Documents中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3-08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样的问题对你没一点影响   你如果右击工程添加文件的话   .h文件都会添加到Documen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问题对你没一点影响   你如果右击工程添加文件的话   .h文件都会添加到Documents ...

原来这样也行,打开例程文件的时候.h文件在include下,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:P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来这样也行,打开例程文件的时候.h文件在include下,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 ...

放心用吧

网友B:
你如果手动添加的话.h文件都会添加到Documents,我的话,一般都是在主函数写#include DSP28_Device.h让自动加入到include中,菜鸟,不知道怎样表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如果手动添加的话.h文件都会添加到Documents,我的话,一般都是在主函数写#include DSP28_Device.h让自动 ...

同菜鸟:D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同菜鸟

你学的也是dsp2812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学的也是dsp2812吗

嗯嗯,刚上手半个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如果手动添加的话.h文件都会添加到Documents,我的话,一般都是在主函数写#include DSP28_Device.h让自动 ...

是不是在工程名下右击   选择build option   在include中输入.h文件的路径是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嗯,刚上手半个月

:handshake我放假才学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在工程名下右击   选择build option   在include中输入.h文件的路径是吧

这个我就不太清楚,不过看了一些课本,都备注说不需要手动添加头文件,让程序自动查找添加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放假才学的

:handshake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在工程名下右击   选择build option   在include中输入.h文件的路径是吧

现在发现直接把头文件源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,加#include DSP28_Device.h就自动添加进include下了:lo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发现直接把头文件源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,加#include DSP28_Device.h就自动添加进include下了 ...

这种我也没试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我也没试过

我一直都是这样的,看手把手教你学dsp也是这样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