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求助关于XST中关于keep hierarchy的选项:yes、no和soft

楼主(2013-08-02):
      今天做综合时试验了一下这三个选项的差别,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。先说一下这三个选项在ise的manual中的相关描述吧,no选项:synthesize和implementation的时候都不保持设计的层次化,也就是flatten;yse选项:与no相反,保持逻辑层次关系;soft选项:synthesize时保持层次,implementation时进行展平。
         我分别看了这三个选项的technology schematic,像manual中所说一样,yes和soft选项生成的图中是按照例化层次分模块显示的,no选项生成的图中就是所有逻辑展平后的效果。
         但是三个选项分别生成的综合后网表中,只有yes选项里是按每个module综合出了网表,no选项和soft选项都只有顶层一个module,这样的话soft选项时生成的technology schematic和网表是不是矛盾呢?还是我对soft选项或者flatten的理解有错误?
      希望哪位有经验的大侠可以指点一二,谢谢。

楼主:
猴哥,求助啊@GoldSunMonkey

网友A:
你的理解没有错啊

网友A:
no选项和soft选项都只有顶层一个module
这两module的内容你比较了,一致么?

网友A:
主要软件不是咱写的,咱只能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o选项和soft选项都只有顶层一个module
这两module的内容你比较了,一致么?

不一致,所以我觉着是soft的变化并没有体现在按各个module的综合上

网友B:
每次只是用,还没这么看过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每次只是用,还没这么看过,呵呵

细抠各种迷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