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 STM32F0DISCOVERY 调试STM32F外部应用时,使用几根线?

楼主(2013-08-03):
请教:
使用 STM32F0DISCOVERY 调试STM32F外部应用时,使用几根线?

我试了四线和五线两种情况,都不行。
四线:Pin1-Pin4;
五线:Pin1-Pin5。
如下图所示:
谢谢!

楼主:
ST-LINK/V2 连接成功
MDK460支持ST-LINK/V2

网友A(2013-12-20):
接STM32只需四根线即可,分别是2、3、4、5,这是采用SWD串行调试的方法实现的,可了解下SWD和JTAG调试的相关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