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关于avr的熔丝位

楼主:
求教各位大侠了:最近也读了一些熔丝位的相关知识,不过也不敢拿自己的单片机试试锁了怎么解,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资料分享一下或者自己的心得说一下,谢谢了~~~~~还有一个问题,正如图片中的,好像大家一般都把sut设置为10为了让启动时间为65ms,请问有必要吗?还有这里的6ck是什么意思?谢谢了

W6FCIH%@$205A7M)BI`~HNO.jpg (56.92 KB )

网友A(2013-08-03):
看你个人了,6ck是晶振的6个时钟周期

网友B:
这是为了保证振荡器可靠的起振.
据本人测试, 片内的 RC 振荡器起振能力很强, 完全没有必要 65mS.
但作为系统设计, 这是最安全的设计. 如果没有特别的上电时间要求, 建议还是采用长延时吧.

楼主:
谢谢了~~~~~~~~~~版主都是大神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