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ALVC4245使用中的奇怪问题?

楼主(2013-08-0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哦忘了,是在不停得读写,在写的数据是0x0000时,电源的纹波波动最大,峰峰值在1V左右,写的数据是0xFFFF,波动在300mv左右,开始以为芯片坏了,就换了一个,情况差不多,此芯片的接法比较简单,不知为何有此现象?

网友A:
芯片电源加去耦电容了吗

楼主:
电源的去耦都加了0.1uF

网友B:
芯片附近再并个10uf的看看。

楼主:
并过来了,没有用!这种现象像地弹噪音,可是怎样引起的,以及如何解决呢?难道因为4245数据驱动芯片直接连到接插件上,阻抗不匹配,反射影响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