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keil 调试时为什么RAM区数据修改不了?

楼主:
这是小弟的调试C程序;
include <reg51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 uchar;
typedef  unsigned int   uint ;
uchar data *  point;
main()
{
    uchar a,b;
    point=0x5A;    //指向RAM区的0x5a单元
  *point++=0x55;//向0x5a单元写入数据0行0x55,指针加1
  *point=0xaa;
   point=0x5A;
   a= *point++; //将0x5a单元的内容读到a中
   b=*point;   //将0x5b单元的内容读到b中
   while(1);
}
这是自动转换的汇编程序:
C:0x0000    020025   LJMP     STARTUP1(C:0025)
     9: main()
    10: {
    11:       uchar a,b;
    12:     point=0x5A;
C:0x0003    750A5A   MOV      point(0x0A),#0x5A
    13:   *point++=0x55
C:0x0006    AF0A     MOV      R7,point(0x0A)
C:0x0008    050A     INC      point(0x0A)
C:0x000A    A807     MOV      R0,0x07
C:0x000C    7655     MOV      @R0,#0x55
    14:   *point=0xaa;
C:0x000E    A80A     MOV      R0,point(0x0A)
C:0x0010    76AA     MOV      @R0,#0xAA
    15:    point=0x5A;
C:0x0012    750A5A   MOV      point(0x0A),#0x5A
    16:    a= *point++;
C:0x0015    AF0A     MOV      R7,point(0x0A)
C:0x0017    050A     INC      point(0x0A)
C:0x0019    A807     MOV      R0,0x07
C:0x001B    E6       MOV      A,@R0
C:0x001C    F508     MOV      0x08,A
    17:    b=*point;   //将0x5b单元的内容读到b中
C:0x001E    A80A     MOV      R0,point(0x0A)
C:0x0020    E6       MOV      A,@R0
C:0x0021    F509     MOV      0x09,A
    18:    while(1);
C:0x0023    80FE     SJMP     C:0023
   133: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R0,#IDATALEN - 1
C:0x0025    787F     MOV      R0,#0x7F
   134: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A
C:0x0027    E4       CLR      A
   135: IDATALOOP:      MOV     @R0,A
C:0x0028    F6       MOV      @R0,A
   136: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R0,IDATALOOP
C:0x0029    D8FD     DJNZ     R0,IDATALOOP(C:0028)
   185: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SP,#?STACK-1

为什么在调试窗口中memory中查看0x5a单元的值根本没有发生改变,还有a,b的值也没有。?求大神指教

网友A(2013-08-03):
没看到问题啊

网友B:
是刷新问题吧, 最调试中数据不能实时更新. 执行停下来后才更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刷新问题吧, 最调试中数据不能实时更新. 执行停下来后才更新

差不多了,是刷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