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信号波形,如何产生?

楼主(2013-08-03):
同频不同相位的两个低频正弦波中间夹杂有高频正弦波(上图涂黑部分,当然包括所有相似区域都有高频正弦波)是如何产生的?是何种调制?谢谢!

网友A:
楼主看到的是单通道波形,还是两通道波形?
扫速?幅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到的是单通道波形,还是两通道波形?
扫速?幅度?

看到的是单通道波形。低频包络:频率大约128Hz,峰峰1.8V。 中间夹杂的高频频率25MHz。整个波形不稳。左右晃动。如果把示波器时间设置较小,楼主所画波形消失,变成稳定、等幅度的25MHz正弦波。谢谢大侠maychang帮助。

pjy
器件的非线性
pjy
寄生调幅,接个电容试试,高频实验乘法器有这个内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到的是单通道波形。低频包络:频率大约128Hz,峰峰1.8V。 中间夹杂的高频频率25MHz。 ...

这样的话,没有想出来此波形如何产生。
若是工频的话,有可能是单通道测量某一相电压,而该相与另一相之间存在振荡幅度随相电压变化的振荡电路。
现在这个波形,包络可能是某输入信号(意思是外来的信号)和电路中某点,该点相位被延迟。两点之间存在幅度随两点之间电压变化的振荡电路。
当然,这个振荡电路很可能是隐含的寄生参数构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没有想出来此波形如何产生。
若是工频的话,有可能是单通道测量某一相电压,而该相与另一相之 ...

就是。其实我看的是有源晶振的输出。不希望有这样的包络。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。其实我看的是有源晶振的输出。不希望有这样的包络。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? ...

有源晶振输出?
有源晶振必标注频率,是25MHz吗?
如果有源晶振是25MHz,那么128Hz的包络从何而来?电源干扰的可能性不大。
间歇振荡?间歇振荡很少见类似正弦的波形,往往是矩形脉冲形式。
想不出来。

楼主:
已经换过2家的25MHz有源晶振,还是如此。是不是就是应该如此。不过是示波器的问题?

网友B:
LZ这个问题问的,都不知道测试的这个点是什么电路输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这个问题问的,都不知道测试的这个点是什么电路输出的。

是25MHz的有源晶振(SMD5032封装,3.3V供电)的第3脚Output测试得到的。是不是晶振的低频相位噪声太大了?

网友C:
这个波形是调幅波(调制度>100%)+与调制频率相同的低频信号合成后的波形。猜测是测量时受到某种干扰所致。

谢谢。 +1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波形是调幅波(调制度>100%)+与调制频率相同的低频信号合成后的波形。猜测是测量时受到某种干扰所致 ...

是。当然是调幅波。
问题是这个128Hz从哪里来?找到其源头,问题即迎刃而解。

“猜测是测量时受到某种干扰所致”
我也有此怀疑,甚至可能由测量用的示波器引入。当然这只是猜测。

谢谢。 +1

网友C:
谢谢。 +1

网友D:
示波器探头坏了,接地不良,或者属于不同的地网络。

网友E:
示波器触发相位不稳定,换种触发方式,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弄个可靠的25兆正弦波来验证。

可能这个靠谱。

网友F:
是数字示波器?吧采样频率开到最大试试。

如果是泰克 TEK 的,把采样模式调整为 峰值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