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FFT核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3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FFT核中的两个输入端口sink_sop和sink_eop有什么作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tasheet

惭愧!看不太懂

网友B:
输入计算数据开始     输入数据结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datasheet

有这方面的datasheet吗?哪里可以找到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有这方面的datasheet吗?哪里可以找到?

生成IP核时都会有一份相关datasheet。
1,在生成页面中有相关链接(xilinx)
2,生成IP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,到这个里面找(altera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生成IP核时都会有一份相关datasheet。
1,在生成页面中有相关链接(xilinx)
2,生成IP有一个专门的文件 ...

生成?你说的楼主贴的图片的那个IP核是自己生成的,不是开发环境(ISE/quartus)自带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生成?你说的楼主贴的图片的那个IP核是自己生成的,不是开发环境(ISE/quartus)自带的吗? ...

是官方的IP核,不是我自己写的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