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速运放AD8000的一个电路

楼主(2013-08-03):
在老外的电路上发现有这样一个电路,看不明白,请大家指教。输入信号是Vi是一个10MHz,幅度
为5V的方波,这样输出信号V0不是等于0了吗?

网友A:
仿真表明楼主电路是带宽600kHz、放大倍数623的宽带放大器。输出信号V0不等于0。

网友B:
输出不会等于0。正向输入为一个低通,选择合适的电阻电容后可能是一个直流量,即正向为参考,而反向是方波,所以给分

网友A:
微分电路。

不过从输出波形看很像微分,是反向比例+正向近似积分
你确定是微分?推导其传递函数看看!嘻嘻。。。。。。搞错了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表明楼主电路是带宽600kHz、放大倍数623的宽带放大器。输出信号V0不等于0。 ...

这个是怎么仿真出来的?还请xmar上个图,谢谢啦

楼主:
这个电路的最终输出是个方波信号,到FPGA进行采集

网友C:
输出不为0,
直流信号输出为0;
高频时为一个反向比列放大。
中间频段可以看成一个反向比例放大和同相放大的叠加。分别求增益,可推导传递函数。

网友D:
其实如果楼主熟练掌握叠加定理和戴维南等效定理,就可以分析清楚。基础知识还是挺重要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