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管扩流问题

楼主:
想做一个稳压管扩流,对图中的电流有几个疑问,输出稳压值为12+0.7V。1.Vcc<12V,电路不工作。2,12V<Vcc<12+0.7V,D1导通,导通回路为Vcc-R1-D1。3,Vcc>12+0.7V,三极管导通,Vcc被箝位在12+0.7V,但是这时的三极管基极电流是多大(Ic/放大倍数?),稳压管D1电流是多大(0.7V/R1+Ic/放大倍数?)

楼主(2013-08-03):
原来真相真的是这样。。惊呆了

网友A:
稳压管有个稳压工作电流值的。

网友B:
你的扩流  我看不出来,是怎么扩流了,首先你的ube之间都没限流,其次没发现你这个电路扩流的原理

楼主:
首先谢谢楼上朋友提出的问题,这个电路是很久前看到的,对于这个电路自己也是模棱两可,对自己这种不严谨的学习态度检讨,我先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想法,当Vcc大于12.7V的时候,电路输出钳位,R1上电压的增量导致Ib增加,从而使得Ic增加,从而提供一个低阻抗通路,提高了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电流,达到扩流的目的。详细的电路原理请其他老师讲一下吧。

网友C:
扩流后可以不串联限流电阻???
如果电源内阻低的话则必烧无疑!!!

网友D:
这俩电路都有“电流扩展”之意,楼主需要哪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扩流后可以不串联限流电阻???
如果电源内阻低的话则必烧无疑!!!

恒流源,防止负载开路,所以加一个稳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俩电路都有“电流扩展”之意,楼主需要哪种

您能再讲讲工作原理吗?谢谢

网友D:
学习模电多少需要那么点儿悟性
1.

网友D:
咱不会讲授,看图说话吧
2.

楼主:
您这两个图扩流后的反向电流都要流过负载,我感觉不合适,第二个图基极电流是I1的这个方向吗?

楼主:
我最上面那个图,因为接的是恒流源,当VCC达到反向阈值时,应该就可以达到扩流的目的了。

网友E(点评):
可以。电压源里,并联稳压通常这么干,不过要串电阻;电流源可以这么干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俩电路都有“电流扩展”之意,楼主需要哪种

显然和LZ说的不是一回事。。。

网友D(点评):
看了关键词:稳压,三极管,扩流,然后就想当然了O(∩_∩)O哈哈~

楼主:
试验一下吧

网友C:
      如果说楼主的图等效为一个稳压管,但楼主的画法在表达上有问题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由电压源VCC供电,稳压管不经过限流直接接VCC与地之间是要烧毁的。而楼主用在阻容降压中作为并联稳压是很适合的。因为阻容降压等效的内阻很大。
    用这种方式对稳压管扩流(扩流后等效于一个电流比较大的稳压管),可以耗散功率比较大,且大功率的三极管也便于加散热器进行散热。

网友F(点评):
确实,标注Vcc很容易造成误解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说楼主的图等效为一个稳压管,但楼主的画法在表达上有问题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由电压源VCC供电 ...

确实,画图不注意!!!规范画图,用电工的通用语言比较好

楼主:
下回我注意!~谢谢大家,试验中。